关于模拟开关的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如果用多路模拟开关来切换多通道输入4-20mA的电流量,那么要求模拟开关的漏电流要小于多少?
对于模拟开关的其它性能指标还有什么要求吗?可不可以推荐一款适用的芯片?

网友:
有没标定的?如果有标定主要还是考虑时漂和温漂,初始误差标定可以标掉的。

网友A:
我觉得取决于‘你需要它是多少’。

网友B:
模拟开关通过20mA电流?那芯片要冒烟的。

网友A:
也是啊,假设Ron是几百欧姆的话,功耗真是挺大的,可能烫手指头了。
不过可能有Ron是几十欧姆或者几欧姆的模拟开关,如果有的话就不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