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运放的增益问题

楼主(2010-05-17):
下面的电路直流仿真增益只有300左右
正常吗?是不是太小了啊?
另外交流仿真的时候0HZ附近增益居然达到800左右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和加的参考电压VREF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A:
这是Razavi书上的图,你的Vb1、Vb2、Vb3、VDD是多少?

楼主: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回复 网友A:
VREF对吗?

网友A:
首先偏置还是有问题的,最上面的两个PMOS漏极电压高于栅极,那么两个PMOS处于线性区,电阻就小了,那增益就降下来了。其次电压比较器,我认为Razavi的原图是示意图。而你用了一个实际的运放,又没有负反馈。这种电压比较器只要输入稍有误差输出不是6V就是-6V。所以我认为这里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