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哪种牌子的焊锡?

楼主(2010-05-17):
我用的某牌子焊锡,在焊接时经常溅射出松香,想换一种焊锡,请各位朋友说说?

网友A:
你会焊144个脚的芯片吗?话说你换手机了哦

网友B:
都是这样的吧……温度高了松香总有一些挥发性气体产生,所以就像吹泡泡一样了

网友A:
没注意什么牌子的,只知道比较好用的带铅,有毒……不代铅的,不太好用

网友C:
    会喷松香说明你的焊接方法不够规范,烙铁尖直接烫到焊丝了.
    正确方法是焊接时烙铁头同时接触在焊盘和元件引脚上,加热后送锡丝焊接。这样的焊点才会光滑漂亮.不然的话,工件还未加热,焊丝里的助焊剂先挥发掉了,焊点会不园润,还有可能工件温度不到位,造成焊滴堆积的虚焊故障.

网友D:
老T,分析的不错。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会喷松香说明你的焊接方法不够规范,烙铁尖直接烫到焊丝了.
    正确方法是焊接时烙铁头同时接触在焊盘和元件引脚上,加热后送锡丝焊接。这样的焊点才会光滑漂亮.不然的话,工件还未加热,焊丝里的助焊剂先挥发掉了 ...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我今天用正规方法试了一下,虽然松香溅射的少了,可现象仍然很明显。两位阿姨从我前些天刚来这里时就反应此问题给我了,我问了一下老大,老大说叫我们手离焊点远些就行...以前我在温州的时候用的焊锡没碰到过这种现象,不知怎么解决,故来此宝地寻求帮助。
顺便多说一下,老爷子您应该看到过焊接人员一般是怎么工作的吧,要是按照正规方法的话速度会慢很多,有时候一个28脚SOP封装的芯片我们都是边上焊锡边用烙铁来回“擦”N次,直至引脚全焊上,这个过程一般要15~30秒。如果按照正规方法,假设每个焊点需要5秒,得两分多钟。经验告诉我们,产品调试维修时几乎没有因为这样焊接而造成的问题。在生产中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焊接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昨天刚换的,本打算下个月有钱了再换的,可漫游实在太贵了。
144个脚的我没亲自动手焊过,你们那用到吗

网友E:
有不喷松香的焊丝,什么牌子的忘了。到大电子市场逛逛。

网友A:
呵呵,大概是买了廉价的或者过期了。我用的没你的问题。不过好像挺贵,一卷98元。144脚是dsp,过段时间以后可能要用到。

网友F:
一般都没这个问题的,估计是你的烙铁温度调得太高了,也不排除焊锡丝里面松香太多了的可能。

建议LZ去市场上随便多买几种牌子样品用下,试过了哪种好用的话再多买点。
反正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C:
中外合资杭州景华牌的63/37(三芯)的焊丝我用了十几年了,从来未碰到LZ所述现象,可去买一卷试试.

网友G:
杭州以前有二家焊丝比较出名,友邦牌和景华牌,早期是友邦牌的焊丝名气质量比景华牌要好要响,后来景华合资了,搞大了,将友邦打压下去了(记得友邦现在也改名合资了),景华牌的63/37(三芯)焊丝,  以前还不错,现在越造越差劲, 行业里都知道,号称63 Sn实际上都没有到指标的,视厂家不同含Sn量有所高低变化,由于景华牌的质量越造越差,前段时间我在赛格里找了数十家焊丝代理商,挑最贵的买,进行实际焊接,焊接手感及目视焊点综合评估(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定格在一个新品牌上,同一规格的焊丝价格大约要比景华牌贵10块钱,焊接质量要比景华牌的63/37(三芯)焊丝好,但感觉比不上早期的友邦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用的是35W和50W的烙铁(温度不可调),一共三种牌子的。
我会试着跟老大提意见多买几种牌子试试的,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此牌子我会买来试试的,谢谢老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辈可否将此新品牌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找个时间咱俩笨蛋聚聚哈?嘿嘿

网友H:
我问过专业的SMT厂,松香溅射的现象是正常的,跟锡丝关系不大。
他们有的解决方案有2种,一种是在锡丝上开V型槽,实际上就是把锡丝划开。另一种办法是在锡丝上扎孔,就好比拿针在锡丝上扎一个个的小孔。
当然都是机器自动做的。机器也是2种,一种是自动送锡机自己带有这个功能,在送锡时,就同时开槽或打孔。
另一钟是专门的机器,很小,大概烟盒那么大,在使用锡丝之前,先加工,就是一次就把整卷的锡丝全部开槽或打孔,然后再使用。
这样处理后,溅射问题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网友I:
动不动就“某品牌”,有这必要吗???

网友J:
各位大哥对锡丝都研究如此专业,精神佩服啊

网友F:
“35W和50W的烙铁(温度不可调)”?

烙铁功率太大了啦~
焊小东西的话烙铁头温度太高了,松香很容易蒸发掉,会严重影响焊接效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