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R和DD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17):
如题

网友A:
第一个字母不同:lol

网友B:
 DDR(Double Date Rate):双倍数据倍率,利用正弦波的正电平的上沿和下沿传输数据,例如DDR-SDRAM内存和AGP2x等
  QDR(Quad Date Rate):四倍数据倍率,利用正弦波的正电平的上沿和下沿以及正电平、负电平都传输数据,例如QDR-SDRAM内存和AGP4x等

网友B:
百度百科,呵呵

网友C:
2楼很幽默,呵呵 3楼说得很好。 DDR,是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也就是双倍速,QDR就是除了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读写外,读和写得端口也是分开的,所以是4倍速
给你看看一个文档,很不错的

网友D:
还是斑竹的话简单易懂

楼主:
谢谢juventus9554和班主,尤其是版主,那个文件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