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高压隔离中在线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各位大侠,我咨询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产品,是类似光端机的东西,一个是发射,一个是接收,中间通过光纤连接的。
现在我在发射端的外壳上施加直流电压30KV的+,接收端的外壳施加直流电压30KV的—。  同时我还要让发射和接收都带电工作。
当我按照上面的方式连接好以后,我加直流30KV电压的时候,当达到10几KV的时候,最大到20KV,系统就工作不正常了,然后我把产品去掉高压电,恢复正常后,再加电产品又是好的。。  实在搞不懂。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顺便说一下,我的发射供电用的是电池供电,发射和接收不是共地的。。。。。

急求,,谢谢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发射和接收供电是5V的。是类似DIP那种插装结构的, 光纤之间的间距足够长,也就是说发射和接收之间的光纤隔离30KV是足够的。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理啊????  高手指点下~~~自己顶撒!!: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