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rm2200中运行uC/OS-II问题

楼主(2010-05-17):
请问,因为我需要两个定时器,是否可用实时时钟作为uC/OS-II的时间调度。
谢谢!

网友A:
uc/os II的调度频度大概在50 ~ 200 Hz比较好,也可以根据你的应用进行调整。理论上TRC应该可以,不过没有这么用过,可以试一试。觉得还是根据具体应用权衡考虑。

网友B:
我想是可以的.我也要RTC作时钟节拍源.UC/OS只要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就行, RTC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定时器而已. 如RTC秒增量中断周期满足UC/OS时的预分频器可以按以下公式试试:
    PREINT = (Pclk/(OS_TICKS_PRE_SEC * 32768)) - 1;
    PREFRAC = (Pclk/OS_TICKS_PRE_SEC) - (PREINT + 1) * 32768;
只是我在做时老是RTC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