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AX708不同后缀名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5-17):
请问:我做了一个LPC2119的最小系统,根据easyarm2100开发板上,复位电路是用max708sd芯片的,但我找不到这块芯片,只有不同后缀的,所以我买了一块max708ESA,查了一下资料,-s的供电电压是3.3v,-esa后缀的是5v,那对于LPC2119来说,有没有影响呢?它的IO脚是可以承受5v电压的,但就不知道复位脚怎样?急需大家的帮助啊。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那-sd的是多少的供电电压?

网友C:
当然有影响,还有复位阈值

网友D:
楼上的,那用最原始的电容电阻来搭建凑合着应该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