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I2C中断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05-17):
当我使用__irq关键自的时候中断是正常的.
为什么当不用__irq关键字而使用I2C_Handler    HANDLER IRQ_I2C的时候,就一直进入中断呢?
谢谢!

网友A:
uc/os中断系统因为uc/os中有自己的中断嵌套处理,如__irq不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A:
c代码必须使用_irq, 否则你就自己编写汇编代码进入

网友A:
没用操作系统,那么你必须能加上 __irq, 不能有

   I2C_Handler HANDLER IRQ_I2C

  这样的语句,请看看实验指导书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