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建议开发过程中对数据中止异常处理不使用B DataAbort

楼主(2010-05-17):
还是使用ARM建议的
SUBS    PC,  LR,  #8
重试发生异常的指令,这样做在对于ARM7的片子和B DataAbort的在效果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开发程序过程中如果因为编程错误,如对指针的操作出错,数组越界等,非常容易产生数据中止异常,产生错误后要定位错误,如果使用 B DataAbort指令,就只能通过查看寄存器的方法知道异常来自何方,使用SUBS    PC,  LR,  #8 可以非常方便的返回到发生错误的那条指令。定位错误非常方便。其他异常也可以使用类似的办法。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呵呵我也经常的遇到这类的问题,苦苦思索了好久。呵呵谢谢提示。

网友B:
程序进不了主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B DataAb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