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ucos里关于中断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尝试做了个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把当前定时器计数值保存(我设置的是发生中断不复位计数器,也不停止计数值),发现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与我预先设定的值相差很大,有时候有几百个计数值,最多有2千多个计数值!而没有加上操作系统的时候就很精确。请问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办法解决?由于我的项目中对时序精度要求很高,这是很难接收的!我用的是周立功提供的ucos模板。

网友A:
问题好像没太说明白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与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系统调度定时器频度有关系,可以检查一下相关的设置,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C:
用fiq
引用 网友D:
不能,如果多个fiq中断连续发生的时候,程序常常会跳到“取数据中止”

网友E:
我对ucos的中断也有很大疑惑,求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