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问一下ARM得延时问题,11.0592MHz

楼主(2010-05-17):
ARM, hz, FOR, ui
对于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这个程序是延时多少?我用的是213x系列开发板。没有加其他的分频设置,不明白在书中常出现的这个程序到底是延时多少?大家能把原理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是50000?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编译代码的质量!
做好看一下编译出来的汇编语句,再自己用笔做个加减乗除,算出结果。小

网友B:
用LPC的ARM软件延时是不准确的,不能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示波器抓出波形看看

网友B:
你也可启用定时器,看定时器走了多远,就可算出来

网友C:
自己算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