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提高_电桥测量_精度可以吗?

楼主(2010-05-17):
我在用电桥测量铂电阻时,但要铂电阻变化范围太大,ADC不好采样,我想提高精度,可否用电子开关(4051)来选择电阻?
图中的电压表其实会接运放,这里只是示意。

网友A:
不行吧,开关的电阻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楼主:
但4051我档中却说可以做为DA、AD的通路调节器?那不是说精度很高吗?

网友B:
不传电流的话,精度是很高的

网友C:
模拟开关自身存在电阻,精度如何需要看这个电阻是否在电路中起作用。
作为AD输入选择,因AD输入电阻很高,模拟开关几乎没有电流通过,故对测量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的图,模拟开关通过的电流在mA数量级,其上的压降为100mV数量级。

网友D:
好多白金啊

网友E:
我在用电桥测量铂电阻时,但要铂电阻变化范围太大

q:有多大?

网友F:
可以这么测吧。

楼主:
谢谢,这样确实好多了。
关于7楼:q:有多大?
一般是30-300R,温度是-200-800摄氏度,也就是每0.4R对应1度.

网友G:
深受启发。模拟开关电阻按MA MV 的关系看,应该是欧姆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