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硬仿真时,运行时间不准?

楼主(2010-05-18):
近日搞了块107VC的板子,按照例程编了个“定时一秒中断向LCD刷新一个字符”的小程序。在刚入中断处理程序时设置了断点,发现硬件仿真时,每次执行到断点的时间间隔不准,小的是0.00X秒,大的是10几秒。
软仿真时时间正常,烧进去执行后也正常。到底是咋么回事?

网友A:
什么例程?如何定时?

如果使用的是定时器,程序停在断点时,CPU暂停了,但定时器不会暂停,请看看是否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