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温度特性是不是比普通金属膜的好?

楼主(2010-05-18):
两种电阻应该是不同材料做的吧?贴片电阻的温度特性是不是比普通金属膜的好?两种电阻的温漂一般是多少?

网友A:
不一定,贴片电阻一般分为厚膜和薄膜两种,厚膜的话温度系数一般是100ppm,薄膜的话可以做的更小一些。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范围也很大,从20多到200多ppm。

网友B:
风华高科的厚膜贴片电阻一般有两个温漂等级:100ppm/℃  250ppm/℃,金属膜的最大温漂一般是20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