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于MT8888的链接

楼主(2010-05-18):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做一个远程语音平台,通过TC35I。我现在遇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解码TC35I的DTMF信号。我试过了单独用EPP1或EPN1通过电容耦合到MT8888上,但还是解不出正确的值,还用了将EPP1经电容耦合到IN+,EPN1接地也行不通。
请各位大虾帮个忙~~~~~~~

我的QQ:404766775
MSN:  wugang6005@live.com

网友A:
8888用差分输入模式,然后用电容隔直后接到TC35i的音频差分输出上,然后配合调节音量的AT指令和8888输入运放增益的调整即可实现。注意,要正确、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需不需要对TC35I的音频输出信号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