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急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3.3V的数码管?

网友A:
你好:
——1、LED二极管(led数码管)的工作电流,控制在15毫安左右为宜。(高亮度发光管只需10毫安以下即可)因此,应当有“限流”装置。直接用3伏电池,电流过大,是不合理的。
——2、一只LED二极管大约需要15毫安的电流,数码管的笔划越多,即LED二极管越多,耗电也是相应加大的。

网友A:
我以前用3伏左右的直流电驱动了一个LED灯

网友B:
数码管中每段不一定是一支发光管,尺寸较大的数码管可能用两支串联甚至更多支串联。
大数码管可能需要12V或15V电压(加电阻限流)。
当然,小数码管每段只有一支发光管,可以用3V供电(加电阻限流)。

网友C:
路过,帮你顶起来

网友D:
有啊,限流电阻小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E:
5楼分析的很全面了!二极管都要限流的!

网友F:
数码管是发光管组成的,供电要具体看器件参数,大的数码管和小的数码管的参数都不一样,具体看厂家型号的参数资料。

网友G:
数码管其实就是一堆发光二极管,属于电流型器件,用多大供电电压无所谓,只要保证电流合适就行

网友G:
接11楼,也就是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H:
看电流大小,小于20ma就行吧。

网友I:
二极管一般的压降是2.7伏,我认为工作电压大于2.7伏就应该可以了,加一个限流电阻,LED的工作电流一般控制在8--15MA之间。

网友J:
数码管是由很多的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内部很简单,所以就转为考虑发光二极管。
二极管给电是电流型的,给它一定的电流才发亮,到亮时上面的电压降大概为1.7V,所以一般用串电阻达到电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