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在线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线烧写的,串行编程数据口和串行编程时钟这两个脚位接了3K电阻到地...烧写时出现错误!因为东西比较多,不想拆电阻或取下来烧写....有大侠试过在线烧写的,给点意见?我用的编程器是西尔特580U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呢?
我的EP868是专为在线烧写而设计的。
希尔特的东西是不错。不过希尔特580U这款编程器不是在线烧写器,用于在线烧写不太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IC12F629

网友A:
这个芯片EP868有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你的头像上那个?没有用过专用的在线烧录器,是不是专用的在线烧录器一定可以烧的了,外围电路没有要求的?

网友A:
只要你的电路符合PIC芯片ICSP的要求,就可以烧。
即使有些不符合,我也可以根据情况想些办法。

网友B:
接3K的电阻到地并没有什么关系。你看看是不是MCLR上面电容大了。西尔特的烧写器带负载能力较弱,在线烧写很容易把烧写器本身烧掉。你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电源电压或VPP不够了。

楼主:
MCLR上面没有电容,用作IO口了....还是编程数据口跟时钟口接了电阻的问题,校对很容易出错...

网友C:
参考KIT2外围ICSP接法即可,点一下给你,自己去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