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常识性问题

楼主(2010-05-18):
http://www.ecb.omron.com.cn/product/pdf/G5V-1.pdf
在继电器的指标参数中,线圈的额定电压是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的一个电压,但是对于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指标给出了上限,复位电压给出了下限,我不明白这个指标。比如额定电压5V的继电器,那么其动作电压是4V之上,复位电压是1V之下,但是指标为什么会给出动作电压是4V之下,复位电压1V之上?

我看了好几款继电器的参数定义,都是这么定的,请明白人指点一下这两个参数的定义。谢谢!

网友A:
下面那个80%的比例,不同厂家会有些出入,有些厂家为70~75%.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动作电压给出的是上限,复位电压给出的是下限。

按照我的理解动作电压应该给出下限,复位电压应该给上限。

即电压在多少之上开始动作,电压在多少之下恢复到初始态

网友B:
4楼:
厂家给出的动作电压上限,是说到此电压仍不动作,判断为不合格。
你再看看各种门电路高电平低电平规定,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我咨询了厂家,说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C:
动作电压应该给出下限,复位电压应该给上限。就不会保证准确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