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用51单片机产生负脉冲?

楼主(2010-05-18):
怎样才能用51单片机产生负脉冲?需要加什么外设电路?

网友A:
负脉冲是什么

网友B:
父脉冲,有没有母脉冲 ^!^

网友A:
LS搞笑了
我是怕LZ想要上升或下降沿

楼主:
不是上升或下降沿,我是想用单片机产生一系列的可调正负脉冲,产生正脉冲没什么问题,不过就是不知道负脉冲怎么搞

网友A:
那就要要加转换电路了

网友C:
用电容或者电感,加二极管实现

网友D:
外围加微分电路实现

网友E:
LZ的意思是-5   和  +5 吧

要外围转换电路

楼主:
是要-5   和  +5
不知谁有转换电路的图或资料分享下

网友F:
用个比较器器即能实现,比较器用双电源,单片机输出接比较器的+端,2.5V接比较器的-端

楼主:
谢各位大大赐教,俺试试

网友G:
用三极管就搞定了啊。

网友H:
加个数模转换不就正负脉冲都有了

网友I:
对哦,MAX232,然后二极管钳位.........比较囧

网友J:
20楼的说法可以,我用MAX232做过产生正负脉冲。

楼主:
用MAX232产生正负脉冲?能具体说说吗?从来没用过。先谢谢了

网友K:
加个反相器 max232

网友L:
可以参考一下超声波发生电路

网友A:
用232可以不要双电流
用运放或比较器需要双电源
....

网友M:
运放器比较好,直流调制

网友N:
用反向比例放大器 就可以 了 刚搞过

网友O:
这个不知道,学习·······

网友P:
10楼仁兄的用法有创意

网友Q:
必须用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