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占空比测量问题!

楼主(2010-05-18):
现在想实现10Hz-3MHz信号的占空比测试(输入TTL信号)

想用单片机实现,但是感觉低频还好测高低电平时间

请教这个高频如何实现测量?能不能把高频信号分频下来而保持占空比不变呢?

网友A:
高频段,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LC滤波,测量直流电压再换算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用测量平均值电压来间接测量占空比,必须保证输入低电平和高电平为确定值,为此需要对高低电平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