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USART发送的数据 对吗

楼主(2010-05-18):
我把USART配置成同步模式,在while中不停发送0xf8,RX出来的波形这样,请问数据对吗,
// USART1 in synchro-mode
usart_init_struct.USART_BaudRate = USART_BR;
usart_init_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_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_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_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_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_struct);
usart_clock_init_struct.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_init_struct.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_init_struct.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usart_clock_init_struct.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_init_struct);

黄色是数据 蓝色是时钟

黄色是数据   蓝色是时钟

楼主:
同志们帮帮忙啊   谢谢了

楼主:
我是想用串口同步驱动液晶

网友A:
似乎错位了?

网友B:
怎么发送的?  为什么是在RX上出来信号?

楼主:
不好意思   应该是TX上的
这样发送的
void LCD_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uc_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t = 0;

        for(i=0;i<8;i++)
        {
                if(((1<<i)&uc_data))
                t|=(1<<(7-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t<<1);

楼主:
请问这样对吗

网友C:
USART_SendData()函数如何定义,为什不是直接发送uc_data,而是发送处理后的t,不太理解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你这for循环在倒腾什么呢?你最好在调用USART_SendData之前或之后设置一个断点,看看变量t到底是什么数值。

楼主:
因为那个液晶的数据正好和USART发送的数据时序相反  比如我直接发0x8f  出来就是0x1f

网友D:
从示波器的波形上看,你发送的数据是0xF8。不知道你发送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怎么看出是F8的  我发送的就是F8啊  还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B:
你的0xF8经过for循环倒腾变成了0x1F,再经过USART_SendData(USART1, t<<1)的左移变成了0x3E,这才是信号线上看到的。

你在调用USART_SendData之前或之后设置断点,看到变量t到底是什么数值?

楼主:
我在调用USART_SendData之前设置断点  t=0x1F

网友B:
这就对了,13楼已经说过,信号线上出现的是0x3E,即0x1F<<1

楼主:
怎么看出是0x3E的   请教一下

网友B:
怎么看出是0x3E的   请教一下
引用 楼主:

看看时钟信号上升沿对应的数据电平,不就知道了?!

楼主:
这样看的话   不是0x7A吗   怎么是0x3E啊、

楼主:
难道是倒序看吗   还是不怎么理解香水城的说法

网友A:
对于串口,是低位LSb先发送

网友E:
看的好晕啊

网友C:
先了解一下UART的发送时序,再回来看这个就容易的多
开始位+数据位+结束位
1bit      8bit      1bit(2bit)

网友F:
这个有点难度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好像我的液晶不能用USART驱动   改成IO模拟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