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图了,大家给点建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0-05-18):
大家给看看为什么,我这电路两变压器的输出端还能跟电容发生谐振
信号源交流输入,标称值幅度10v,我想在350khz时,从电路AB端得到20vpp的峰值电压。大家看看有啥问题。

网友A:
此电路不能谐振,如果发生谐振也是变压器次级漏感与电容谐振。
变压器同名端只标一侧,毫无意义。

网友B:
楼主要的谐振频率是350KHZ?

楼主:
此电路不能谐振,如果发生谐振也是变压器次级漏感与电容谐振。
变压器同名端只标一侧,毫无意义。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水平就是高!
通过实验证明电路输出部分确实不谐振,两变压器调整变比仅仅起到升压作用,但是AB两端得不到反相高峰峰值波形。如果调整两变压器其中一个的同名端,就能谐振且AB两端得到两反相波形,但是因为谐振缘故在360k得不到20vpp的峰峰电压。很是矛盾(我的理想结果AB端得到反相20vpp峰峰值波形)

唉,如何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360khz时,两反相峰峰值达到20vpp的波形
您有高见吗?

网友C:
A、B两点的电压应该相同

楼主:
A、B两点的电压应该相同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想得到反相的,可是没成。把其中一个变压器的同名端一换,输出波形幅度就会受限制

楼主:
顶一下
是否是信号源输出功率小了的原因?
泰克 afg3302b,数据手册没看到输出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B:
该电路得到是电流谐振?还是电压谐振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太菜了。
原来电压谐振是lc串联谐振,电流谐振是lc并联谐振

网友B:
我判断如果谐振也是电流谐振,不是电压谐振的。
AB点的电压只跟变压器的变压比有关系。不知道对不对.很关心这个问题。持续关注楼主的进展,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A:
首帖的图怎么改了?

楼主最好是说说为什么要谐振。从首帖改后的图看,好像最终目的是要那个单匝绕组中流过足够的电流。如果是这样,那不一定需要工作在谐振状态。
另外,你的电源是什么?这与电路输出电流以及是否谐振至关重要。

楼主:
回复maychang老师
因为电路形式改了,所以就把首帖的图换了,可能对以前大家的回复很不礼貌。下不为例。

1、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在AB端也就是后面双线并绕的绕组中加入频率为360khz左右,20vpp的峰值正弦信号。

2、 如果变压器不接后面的双线并绕绕组,仅仅从变压器的输出AB端是可以得到反相的峰峰值为20vpp频率在360khz的正弦信号。但是一接入后面并绕绕组(分布电容达20nf),因为电容存在与 变压器的输出绕组的电感就会谐振,使变压器原来输出的频点下的峰峰值电压降低。

3、变压器初级激发电源,用的任意波形发生器 泰克afg3302b。输出信号幅度10v
4、现在我怀疑仅仅用此信号源及变压器是达不到我要的结果,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个电路是我整个系统的个组成部分。现在把系统框架图也贴出来,因为系统不是我建立,有些地方我也说不大清楚作用。

楼主:
我的目的不一定就是让变压器跟负载谐振
只要能将变压器输出AB产生的频率360khz,峰峰值20vpp电压加到后面双线并绕的绕组(线间分布电容20nf)上就行。
现在是变压器次级一接到后面的双线并绕绕组,输出峰峰值电压就会被拉低到很小。

网友A:
16楼:
信号源输出电压,加上负载就变得很低,那是信号源的输出电流不够,或者说信号源内阻较大。
解决方法是信号源与负载(你那个双线并绕的绕组)之间加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当然由20V和变压器变比决定,输出电流由负载阻抗决定。
那个变压器,应该作为功率放大器的一部分设计。
好像你另开过一帖问信号源问题,chunyang也回复了,就是信号源内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澳,明白了
我一直以为是 变压器的次级电感跟负载(双线并绕绕组)的线间电容构成了谐振,因为没在谐振点上,去给滤掉了。
其实老板以前见过别人没有加功放仅仅用变压器就能解决,所以对我的要求就这样。
实际不能实现的原因我分析如下:
1、信号源变了,输出电流可能不一样。
2、后面负载变大了,因为绕组多现在的线间分布电容比原来大多了。

楼主:
在各位大侠们的帮助下,特别是maychang老师的耐心指点下,通过这几天的实验。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73707-1-1.html问题今天的实验似乎出现要解决的眉目了。
再简单描述一下电路框架:信号源(幅度10v的正弦波)——隔离升压磁环——负载(空心变压器+极板,空心变压器绕组线间分布电容约20nf)
目                  的:在负载AB两端得到反相峰峰值电压20vpp的正弦波形,频率360khz为主。
实现              方法:造成电路目标实现困难的原因主要是AB间分布电容大,(也像maychang老师讲的,负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20nf的电容。)在AB间加一个电感,取电感值在360khz时跟20nf电容谐振。我的理解这时候负载就很小了,大概就是绕组线圈的直流铜阻。用电感来补偿容性负载。

当初老板说在信号源到隔离变压器间不加功放就可实现(见过商品仪器实现),现在通过实验,感到确实不用加功放,已经到了17vpp峰峰值电压
1、可能我的理解不对,希望高手们给详细解释一下原理!
2、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AB间加了电感,影响不影响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加直流偏置?我感觉像短路了,又拿不准,有点糊涂。
3、不知道如何再调整变压器,使AB端得到20vpp反相峰峰值正弦电压。
如果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再次感谢maychang前辈的悉心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