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如何挂接最多400台设备?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A:
1个CAN总线不能直接驱动那么多负载,用HUB的方式吧!也就是"可以将不同的can总线分别进行处理".

网友B:
多级分组可以实现

楼主:
周立功的CAN网桥,有2路和4路的,可以用,但价格高啊。
自主进行HUB多级分组设计没搞过,为了把成本降下来,各位能否推荐性价比高的产品,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定制的,HUB不一定适合你,也许改改通讯方式就可以。
我以前给别人做过这种定制的网桥,实现600个物理节点的CAN网络

楼主:
分析过485、tcp都不适用。
我这个需求很简单,就是通过上位机软件采集所有设备的数据,进行分析。

网友B:
短信已回,请楼主查收。
你这个系统对响应时间有什么要求么?再有,你用的上位机板卡是哪个厂家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有点多.我的一路挂过50多台.可以用几个USB-CAN直接连到你的PC.就OK了.或者用USB-多CAN设备.(不知道有没有.没有可以自己做.现在STM32有两个CAN,你用个四片STM32可以做8个CAN,名字就叫USB-8CAN吧.哈哈)

网友D(2010-08-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周立功那边的价钱不好接受,觉得10楼的建议不错,先这么试一下

网友E:
一个can分时定义10个或20个id

网友F:
有4CAN的,好象是LPC2294,如果还需要多一些,外扩几片MCP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