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电阻PT1000能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18):
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你提起,不过我的知识面就是在这个电阻的最大功率下不超过他的1/10瓦比较佳。这样就没不会产生热效应。因为一般不会有人在他上面加太大电流的,具体的可能你需要找电阻厂商看看他的资料,正规点的厂商应该都有他的对应参数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同形式,尺寸,功率的pt1000 允许通过的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C:
这个?PT1000就是一个铂电阻,可以按2楼的建议进行。

网友D:
通过多大的电流和Pt100的功能有关吧。电流太大测温肯定不准,因为Pt100自生热。应该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电流越小越好,当然不能影响测量。一般不超过2毫安

网友E(点评):
楼主问的是PT1000,你回答的是PT100

网友F:
0.5mA,最大不超过2mA。

网友E(点评):
注意,楼主的题目是PT1000

网友G(2010-06-24):
你的是不是用来组合测温度的啊

网友G:
具体的呢查资料去咯

网友H(2015-09-29):
说是,不超过5ma,如此温升不超过0.3摄氏度,从而基本不影响测温

网友E(点评):
PT1000,不是PT100

网友E:
PT1000的工作电流应该是0.3mA到0.5mA,否则自加热会影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