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 pcb 软件的请!

楼主(2010-05-18):
我用Allegro pcb 16.01 每次出光辉后发到PCB生产厂说:没有板框。  可是我每次都做板框了呀    那位知道怎么回事  请指导下

网友A:
生成artwork的时候 有一个选项 Undefined line width 设置一下就可以显示了. 默认是0.
具体为啥还能做板,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呵呵  搞定  原来在生成光辉文件时我没加板框!

网友B:
GERBER文件中加板框了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所有的Bottom层必须要选“Film Mirrored”吗?

楼主:
这个没玩过

楼主:
多花时间 就ok了

网友D:
二楼说得正是,我初学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过最好养成习惯,不要用0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