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器件竟然接了5.0v的信号,这也行?

楼主:
看了一个老外的dsp板子。发现dsp的输入管脚的信号,竟然是通过1k电阻上拉到5v的。
而我认为上拉到3.3v,比较合适。
这个信号是一个霍尔信号。

是不是这个老外设计错了?
这个dsp是freescalse  的56f805.
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网友A(2010-05-18):
很多芯片的I/O可以承受5V的

网友B:
这个首先要去看该DSP的手册,很多低压逻辑芯片的IO是宽压设计的,就算是非宽压,串足够大电阻接高压上拉也是可以的,IO内部存在钳位保护,只要不过流,IO不会因此损坏,但如果是低功耗设计就不可以这么做了。

网友C:
我认为请先确认一下I/O口是否是 OC,OD门,如果是这么接无妨

网友D:
漏极开路的IO吧?

楼主:
呵呵,这个信号是input信号。
所谓OC,OD是对output说的吧。

网友E:
应该是片子需要吧,仔细看看DATASHEET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可不可以看文档

网友H:
描述太少,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