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剥漆机,漆包线剥皮机,漆包线去漆机

楼主(2010-05-18):
本公司有漆包线剥漆机出售,价格实惠,品种齐,数量多有意请联系我
电话:13172658680(王生)邮箱:wangriwang717@sina.com
QC-1型高性能漆包线剥漆机,独有最新设计的"全接触"高速磨轮,能自动调校线身弧度,能彻底清除线面上任何坚硬的绝缘漆,搪瓷漆,MLlsonel等,而绝不损害铜()线本身。在没有严重污染及危害性的情况下,剥漆工作快捷而且安全.适合线径范围: 0.14mm-3.18mm,适用于圆线及方线,并可以同时处理多股漆包线.操作方便,效果出色.

机器型号:QC-1
适用线径:014318mm

机器尺寸:485x305x265mm
使用电压:220v/50Hz

电机功率:375w
2800r/min

机器重量;25kg
选用配件:
尼龙纤维轮or钢丝轮

皮带尺寸:750x30x2mm 剥漆长度: 3mm-无限

安装与使用

选择合适的剥漆轮,安装在机器上,将漆包线放在两只剥漆轮的中间,调校两只剥漆轮至漆包线轻轻被夹紧,用手握住线圈部份然后启动开关,试验剥漆效果,可通过调节剥漆轮互相之间接触面的压力,控制达到理想的剥漆效果。

工作时将漆包线放入两只剥漆轮间的中间,然后将漆包线轻松地从剥漆轮间的拉出,剥漆工作即完成,因为当机器在工作时,剥漆轮高速旋转将漆包线的绝缘漆或氧化物磨掉,剥漆后的漆包线,表面是光亮清洁。

当尼龙纤维剥漆轮在工作中出现表面不平或者凹凸是会引起断线或剥漆不干净的情况,此时剥漆轮是需要修整的,可以使用砂布将剥漆轮修整磨平,直至两只剥轮能平整接触,工作中定期地修整剥漆轮,这样可以增加剥漆轮的使用寿命。

    需要换新的剥漆轮时,只要将不能再使用的剥漆轮由轴上抽出,然后插上新的剥漆轮,即可重新开始工作。(安装钢丝剥漆轮时要注意钢丝轮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