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压电路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5-18):
下面这个图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Vin-2(二极管压降)

网友A:
如果前级输出阻抗很低,低电平到零,高电平Vin,两电容够大,输出为负值,稳定后近似是-(Vin-2Vd)。Vd为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应该是输入电压峰值之一半,即Vo=-Vip/2
您有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