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16V8的烧写工作

楼主(2010-05-18):
/****************************************************************/

/*
* Inputs:  define inputs to build simple gates from
*/

Pin 3 =  a;
Pin 2 =  b;

/*
* Outputs:  define outputs as active HI levels
*
*/

Pin 12 = inva;
Pin 13 = invb;
Pin 14 = and;
Pin 15 = nand;
Pin 16 = or;
Pin 17 = nor;
Pin 18 = xor;
Pin 19 = xnor;

/*
* Logic:  examples of simple gates expressed in CUPL
*/

inva = !a;              /* inverters */
invb = !b;
and  = a & b;           /* and gate */
nand = !(a & b);        /* nand gate */
or   = a # b;           /* or gate */
nor  = !(a # b);        /* nor gate */
xor  = a $ b;           /* exclusive or gate */
xnor = !(a $ b);        /* exclusive nor gate */
这是ATMEL的软件WINCUPL下的一个示例,编译和软件仿真都正常,可是用wellon的烧写器烧写芯片后,工作却不正常,如2pin,3pin都是低电平时,12pin,13pin也是低电平,请各位高手指点,错误出在哪里,不胜感谢!!!

楼主:
有人指导一下没有啊?
在*.JED文件中,0代表熔断,1代表不变,对不对?

网友A:
很早以前用过FM做GAL,也做过手工反编译,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B:
用ABEL4试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