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SP 烧录的问题

楼主:
BIN 文件!!烧录到 STM32 !用的 ST 的 ISP 工具!
如果 STM32 之前烧过其他的程序! 更新 BIN 必须要全部刷掉 在下载程序在可以跑!!
如果只是刷 BIN 占用的空间!!程序跑不起啦!!程序都没有运行!

同样的操作在 高密度的 FLASH 里面 就可以跑起来!只是刷 BIN 占用的空间!!

请问 这是为什么??

程序没有对 FLASH 有特殊地址进行操作和判断、读取!!一直没想明白?????

楼主(2010-05-18):
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了??郁闷中!!!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 STM32 之前烧过其他的程序! 更新 BIN 必须要全部刷掉 在下载程序在可以跑!!
???“更新 BIN 必须要全部刷掉”---原来芯片内有程序必须擦除,此时在下载程序在可以跑,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只是刷 BIN 占用的空间!!程序跑不起啦!!程序都没有运行!
同样的操作在 高密度的 FLASH 里面 就可以跑起来!只是刷 BIN 占用的空间!!
请问 这是为什么??
???“刷 BIN 占用的空间”---擦除哪段空间?

楼主:
就是如果里面有程序! 更新程序的时候!选择只刷除使用的空间! 就跑不起来!! 要选择全部刷除才可以跑起来!!

楼主:
前提是以前的程序比较大!!有 27 K 后来更新的程序只有 8K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哪里是使用的空间呢?

楼主:
是程序占用的FLASH 空间!

网友B:
是程序占用的FLASH 空间!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Flash空间,我是问你怎么知道是哪一段Flash空间?

楼主:
ST 的 ISP 更新的就跑不起来? 后面那个就可以跑起来!!
网油版的 擦除 不知道是 全部 FLASH  ! 还是只是擦除 程序占用的FLASH 空间??

楼主:
ST 的选择 Erase necessary page  就跑不起来! 选择后面的 Erase ALL page  程序就可以跑起啦!!

以前的程序比较大!!有 27 K 后来更新的程序只有 8K

楼主:
程序是从 0X08000000 开始的!

网友B:
程序是从 0X08000000 开始的!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你怎么知道是哪一段Flash空间?

你只说了开始,没有说结束!

楼主:
???? ISP 软件的问题!!   开始加文件的大小不是就是结束了嘛???这些都是 ISP 软件自己弄的啊!!

我用 2.0.0 都就有问题!! 2.1.0 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晕! 不知道还有什么 BUG

网友C:
STM32芯片本身的ISP功能没什么显式bug的。

至于ISP软件多少会有bug,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呵呵。

网友D(2014-07-12):
好久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