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范围转换

楼主(2010-05-18):
求助大侠们:
怎么把输出范围是2.5v-4.375v的电压转换到0v-3.3v范围的电压啊

网友A:
2.5v-4.375v的电压转换到0v-3.3v,不难。
2.5V => 0V,用减法
(4.375-2.5)V => 3.3V,放大倍数是 3.3/(4.375-2.5)。
用1个或者2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如果不用运放呢?

楼主:
2.5v-4.375v的电压转换到0v-3.3v,不难。
2.5V => 0V,用减法
(4.375-2.5)V => 3.3V,放大倍数是 3.3/(4.375-2.5)。
用1个或者2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运放怎么实现啊?
如果实在要用那我验证自己的东西得再画个pcb板,比较麻烦
如果能不用运放先就不考虑用运放了
如果必须用那我就按照您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不用运放,就需要不共地。
如果不共地,还不如用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麻烦您了,我是个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