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求助:排阻的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求助:排阻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请问排阻作用是什么?
排阻原理图是怎样的?
是不是一排电阻串联,每个串联的端都有引脚引出,对一个总的电压进行分压啊?

网友A:
排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将电阻并列排在一起,将其中的一格引脚焊在一起,这样就是排阻了
不是电阻的串联也不时并联。

网友A:
排阻是由一个公共点的,就是将许多电阻的一个引脚接在一起的。
排阻可以做上下拉电阻来使用。

楼主:
那我想用排阻对5v的电阻分压,成3.3v的电压可以吗,怎么连啊,为什么排阻里面的电阻将许多电阻的一个引脚接在一起?

网友B:
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我有8个IO都要外部上拉,这样就要用到8个电阻,一端接IO另一端接VCC。
这就是为什么另一端要连起来,因为它都是接到同一个目标的,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这样的连接方式
这种情况下用排阻会更方便

楼主:
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我有8个IO都要外部上拉,这样就要用到8个电阻,一端接IO另一端接VCC。
这就是为什么另一端要连起来,因为它都是接到同一个目标的,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这样的连接方式
这种情况下用排阻会更方便 ...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不大明白,能画个示意图给我吗?谢谢啊

网友C:
排阻不是用来分压的,是为了方便总线情况下的上拉和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给我个排阻示意图吗

网友D:
|--10K--   P5
|--10K--   P4
|--10K--   P3
|--10K--   P2
P1

这就是一个4引脚的10K排阻示意图;

网友E:
排阻其实就是多个电阻集合在一个封装里面,实际上每个电阻还是相对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