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不用的管脚都要接地或接电源吗?

楼主(2010-05-18):
如题,因为我以前用单片机时,没有这么干,而且我想那些卖的开发板显然也不会这么干的要不就没法调试每个端口了。
是不是在做产品时尽量的要接地或电源减少干扰和功耗。但是不接的话也不会很容易导致DSP不能工作对吧?
谢谢!!!

网友A:
直接 接地或电源当然不大妥,可以通过电阻再接地或电源。不接一般也没事。

网友B:
首先要看看不用的管脚在reset后的默认状态,如果是高阻输入的可以直接接地,如果是输出的管脚,有内部上拉的可以不用处理,实在要处理就外接一个比内部上拉电阻小 2-3倍的上拉电阻也可以。之所以要处理是保证状态的稳定,减少功耗,EMC方面的问题

网友C:
100k下拉接地

网友D:
要看是什么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