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评,一个简单微型电机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5-18):
一个风扇电机,电脑中的风扇,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基极电阻大了吧?三极管小了吧?

网友B:
顶上 三极管用来做开关用 工作在饱和区 基极的限流电阻太大了  三极管的功率也够小的 建议换个大功率的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