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IO输出可能无序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数字模块的输出连接的引脚默认为strong 驱动模式, 上电瞬间,改引脚可能存在无序状态,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要根据你外部电路做具体调整,我的做法是先把数字模块断开,更改驱动方式,初始化稳定过后再通过指令重新连接。希望对你有帮助,欢迎交流。

网友B:
一般情况下,IO在上电时应该为输入状态,并有上拉。
如果是用可编程器件的话,就用上电复位的方式。在复位时置位状态

网友C:
那样不麻烦啊

楼主:
2楼的方法不错,“把数字模块断开”你的意思是不是数字模块与总线连接后先不联到引脚上,然后在软件中实现该模块与引脚的连接?  如何用PRTXGS寄存器选择模块连接引脚呢?

网友D:
在程序里面 修改 DM2 DM1 DM0 选择pin的驱动模式

楼主:
呵呵,谢谢热心的6楼,修改PRTXDMX只是更改GPI/O的驱动模式,也可以借此来关闭/打开数字模块的输出。

我的问题是如何在程序中实现模块与引脚的连接?

网友E:
不久后PSoC Creator会有电源时序管理模块,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要操作寄存器RDIxRO,就可以连接或断开了。这个也可以用在管脚的从新分配上。

网友A:
2楼的方法不错,“把数字模块断开”你的意思是不是数字模块与总线连接后先不联到引脚上,然后在软件中实现该模块与引脚的连接?  如何用PRTXGS寄存器选择模块连接引脚呢? ...
引用 楼主:

对,具体是哪个指令,给搞忘了,你好好看下,可以解决的!

网友G:
弄不清楚……

网友H:
不是很懂~~~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