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我想使用一款Megawin的单片机

楼主(2010-05-18):
0,51内核
1, 大于56K的 flash
2, 1024+256 ram
3,32+4个 IO口
4,双串口
5,可以IAP下载更新程序
6,5V

楼主:
看了 下选型表MPC82G516好像可以

请问下 它支持IAP在应用程序修改应用程序吗?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资料上没说吗

楼主:
资料上说IAP 是把flash当 EEPROM用
没看到有说 可以在运行程序时修改应用程序

我需要实现远程上位机更新代码,MCU本地无人操作

网友B:
AP------aplication programming 放你的code
IAP-----in aplication programming 放你的数据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 放bootload code

MPC82G516支持IAP跑code,只要你的程序没有任何bug,就可以放code

网友A:
什么叫程序没有任何bug?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可以写一段bootload程序,放在MPC82G516的ISP区域,IC在上电的时候会先boot到ISP区域执行code,该区域的优先级最高,可以擦写除ISP区域外的AP和IAP区域,boot完后执行S/W reset命令即可跳转到AP区域去执行应用程序,如果在应用程序中检测到了有升级命令,还可以随时执行S/W reset命令跳转到ISP区域去升级您的AP程序。该IC内部已经固化好了我们的ISP程序,您可以改成您自己的ISP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