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双串口带切换没明白什么用意

楼主(2010-05-18):
串口1 默认 P3.0 P3.1
串口2  P1.2 P1.3  切换到P4.2 P4.3

是不是这么理解 默认串口2  在P1.2 P1.3(电路设计在P1口串口)

如果(电路设计在P4口串口2 P4.2 P4.3 ) 那么上电默认是实际在P1.2 P1.3

需要用指令切换到 P4口串口2 P4.2 P4.3

是这么理解的吗?还是其他意思?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啊,没用过啊,说来看看。。

网友B:
切换------------------额

像选择开关那样理解

楼主:
IAP12C5A60S2

网友B:
IAP12C5A60S2
引用 楼主:

是STC12C5A60S2吧,晕-----没听过IAP的

楼主:
ls的 看图

网友C:
可以把串口功能指定到两组的任一组腿上,另一组当普通IO用.

网友D:
意思就是在内核上没有两个串口 只是通过开关切换来实现的 以为找两个串口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E:
是不是 , 不是那种真正的双串口 ,不能2个串口同时工作 ,只能用一个 。我没觉着这个能有什么用。
我要用2串口肯定选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F:
我也有此疑问 同求解答

网友A:
那stc12C5A60S2这个片子是不是能实现,用这个不就行了,省的IAP了呵呵。

网友F:
后缀S2就是表示有两个串口
但是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G(2013-05-31):
请问谁有IAP125A60S2的PDF文件,在哪能找到,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IAP12C5A60S2

能给个PDF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PDF吗?谢谢

3年前的 帖子还挖出来哈,
直接到STC网站下载PDF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谁有IAP125A60S2的PDF文件,在哪能找到,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送多一个新系列的:STC15F2K60S2的: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F2K60S2.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