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关于去耦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A:
每个电源管脚分别接一个0.1u的电容,通常效果更好,特别是当电路的频率比较高时

网友B:
还是先看看你具体的电路吧!
通常来说:接一个104的就够了!我指的是150KHZ左右!

楼主:
我觉得空间太小。
有几个电源脚靠的比较近,是不是共同接一个电容也可以?

另外,接的电容,是不是电源必须先经过这个电容,再接入电源脚,才能起作用?

网友C:
实在放不下也可以。
但各芯片的电源要分别独立的从电容引脚处引线,

网友C:
另外,接的电容,是不是电源必须先经过这个电容,再接入电源脚,才能起作用?
-------没有那么绝对,但确实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容的作用

网友(2010-06-22):
好的电路一般都是各接一个电容的。

网友D:
先从去藕电容的功能说起,然后由你来判断怎么接。
去藕电容是在IC的供电管脚尽可能近的地方为IC内部逻辑和门电路在高速翻转--也就是充放电,所以电容要能在舜时提供能量,后续又电源来提供了。电容不能太大,0.1是很常用的。

网友E:
9楼说的有道理。根据你的使用环境定,如果板子实在没空间,几个芯片共用一个独石的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