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关于去耦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有区别,去耦电容最好在芯片最近的地方,效果才好

楼主:
是不是必须每个电源脚都接去耦电容?

有多个电源脚,我只想接其中几个,是不是本身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网友B:
最好是在每个IC的电源加一个去耦电容,如果IC功耗大,还需要加旁路电容。

网友C:
2楼说的对,区别大了,如果你做过DDR 的Sdram你试试不给这些 SDRAM加退藕电容,软件根本跑不起来,所谓推藕电容,其实是芯片内部的数字逻辑电路在翻转的时候,能就近获得能量。

网友D:
肯定有用,具体怎么放多少应该视情况而定吧!

网友E:
推荐每个管脚一个,实在没空间可以放个大的电容

楼主:
我就是觉得空间太小。
有几个电源脚靠的比较近,是不是共同接一个电容也可以?

另外,接的电容,是不是电源必须先经过这个电容,再接入电源脚,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