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高手如何解题!

楼主(2010-05-18):
请教大家个问题: 6*12V蓄电池串联  我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测量每个电池的电压是否满12v 用电压比较器方式实现 请问 距离地电压最远的电池的电压比较如何实现(防止高电压损坏放大器,需要将12V电压提取出来)

网友A:
每个电池并一个比较器即可,反正功耗也小。比较器输出接光藕隔离(如果需要采集的话)
以上是成本最低且精度容易保证的方案。

传统点就要用光偶继电器(很贵)切换了

楼主:
o 是啊 我就是这么设计的 不过最上面的一节电池 对地电压分别是60和72V 共模电压太大 放大器根本接受不了  ……如何是好?谢谢

网友B:
各比较器用独立电源,光耦隔离信号。
这样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