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振荡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18):
为何加上稳幅环节电路起振,不加就不起振啊?

网友A:
文氏桥振荡电路起振条件为:A>3,第一个图A约大于3,理论上应该可以起振,只是比较慢一点,但是不能达到平衡。至于第二个图。。。。。串上一个1K的电阻放大倍数也是略大于3,相比第一个图对起振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