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的温度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0-05-18):
请教下论坛的老前辈和大虾,
此电路的温度稳定性如何,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2个三极管是对管,想评估一下输出的温漂。

网友A:
0.1欧姆的电阻太小了吧,什么样的输入信号能承受这么小的输入电阻啊。
不加输入信号,再把0.1欧姆电阻增大,就是个微电流源,由于两个对管的温度补偿作用,温漂不会很大。

网友B:
这个电阻应该是低端电流采样用的电阻。大概是电源或者电机控制里面的电流采样电路的一部分

楼主:
没错,就是想用来做电流采样兼放大的。。。

楼主:
请高手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