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485 232的通讯应用 及学习

楼主(2010-05-18):
本人现接触到的工作都需要接触到单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MAX232 MAX485之类的芯片,想知道他们如何实现通讯 需要那些协议 在程序里面怎么去采集(个人理解相关232的话 比如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232对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对TX RX口进行采集数据“字符串” 对其编写程序 返回到调试助手去) 怎么去理解他们 之前没接触过相关的通讯,现在要用485去做通讯 我有些莫不着头脑 本人怀着学习的心态,恳请各路豪侠帮忙指点一二,本人磕头跪谢...

网友A:
单片机串口对外就2个脚,TXD/RXD,然后MAX232和MAX485只是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当然了,485更特殊些,毕竟是半双工,你还需要额外的IO来控制收发使能端
调试的时候可以自己焊块洞洞板,TXD/RXD同时转换出232和485两种信号,然后232连你串口助手,那么调试485就会比较方便了
重点就是发送与接收机制,你可以频繁得试试用镊子短路485信号看你的通讯会不会卡死、重发是否正常等等问题,如果要求高可靠性的通信,delayms();以及while(!RI){}这类用法可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B:
楼主重现江湖了。。。
MAX232只是电平转换而已。。。。
MAX485也是不过有收发切换。。

网友C:
最见不得人下跪了

网友D:
招到女友了吗,不会凤姐没答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知道我啊 :loveliness: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知道我啊 :loveliness: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是21ic中的凤姐啊

网友E:
21IC风云人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狂晕..

网友F:
MAX232 MAX485之类的芯片只要肯花一天工夫,肯定搞明白了,省得求爷爷跪奶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