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手来帮帮忙,香主麻烦看看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5-18):
我用的是STM32,在uCOS下搞个USART+DMA方式的数据发送.以下是设计思路:

中断服务程序:在进入了DMA_TC中断后,我会关闭DMA置DMA的状态位为STOP.

任务中:查询该标志来判断DMA是否停止.如果停止则将数据通过DMA继续发送.

测试条件:给定一个长度为78的字符串,分3次传输.

现在的现象:
    串口调试助手中只能观察到第3次传输的数据,前两次的数据都看不到.我用单步调试却可以得到我预期的结果.

我的猜测是串口没有来得及发或者是DMA没有来得及传输就被第二次的数据给覆盖了.

请教有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的,还请高手,前辈指教!

网友A:
先只发一次试试,正确后再加一次,循序渐进。

楼主:
感谢香帅帮忙.
     问题我已经找到了,问题出现在资源的互斥访问上(也就是我对缓冲区没有做好互斥访问的保护工作,呵呵).
     由于DMA发送是需要时间的,而从DMA启动到DMA发送结束这段时间里缓冲区里的资源应该是不可以被写入,我原来的代码中就没有对这段时间里的缓冲区做互斥工作,导致缓冲区先前的数据被后面的数据覆盖了.
     现在代码修改后就没有原先的问题啦.

网友A: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