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微波炉里高压电容充电原理?

楼主(2010-05-18):
http://www.21ic.com/dianlutu/richangdianqi/weibolu/200903/35382.htm
图中第一个次级线圈(接高压电容的线圈),假设是上正下负时,电容是没有充电,因为高压二极管成反向。如果上负下正时,电容左边为正,右边为负开始充电。充点时,电容右极板的正电荷开始象次级线圈的负极移动,负电荷象电容右极板移动,这样充电电流会使二极管导通的,人就会触电的,因为二极管的负极是接地的(接在外壳上),可是人为什么没有触电呢?
2.而且书上说,高压电容对地能产生-4000v电压,这莫高的负电压是怎么得到的呢,怎么去理解这负电压呢?  麻烦各位给详解一下吧,看了很多书都没看懂,先谢了!

网友A:
汗!
1、为什么“人就会触电的”?
触电的电流回路是什么??
小鸟站在电线上为什么不会被电死???

2、变压器,明白吗?

3、磁控管的灯丝接的是-2000多V(二极管的正极),是和外壳高度绝缘的,这个可千万碰不得,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