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protel99中actel元件库里没有A3P030吧?

楼主(2010-05-18):
rt
大家画原理图时在哪儿找的这个元件?

网友A:
可用Altium Designer6画原理图~

网友B:
这个确实没有,我正在用A3P030的FPGA做东西,我自己画的。

   我正好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A3P030的Vcc 和给Bank0、Bank1供电的VcciB0、VcciB1 分别要接几伏的电源?怎么个接法?

   谢谢!!

   碰到个用同一个芯片的真难啊,呵呵。

网友C:
自己做元件库,估计十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