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施耐德软启动器故障

楼主(2010-05-18):
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启动瞬间,软启动器显示正常,但是,电机不转,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伴随振动,请各位大侠指教,软启动器驱动板更换后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A:
测一下电源电压,应是缺相。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

网友B:
须说明你是什么电机,如果还有什么特殊的,也要说明

网友C(2010-08-18):
电机好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