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0-05-18):
麻烦各位推荐几款压力传感器?

网友A:
我只用过3KG量程的那种,长方体形的。中间被镂空~
效果比较好!就是个头大了一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使过这种传感器吗?

网友C:
压力传感器?

先要有合适的应变梁(受力变形体),然后自己把应变电阻贴上去,重新整定即可。

网友C:
LZ说要“ 压力传感器”,必须的说明详细,至少得说下到底是测什么东西的“压力”
不然工程上的“压力”可能和你口中的“压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D:
气压液压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绝压差压差别也是很大的,输出时电压、电流、PWM、数字信号差别也是很大的。

网友E:
找个压力传感器的供应商, 他会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向你介绍各种型号, 直到你眼花缭乱

网友F:
没有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