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混频后的信噪比如何计算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得SNR直接减去MIXER得噪声系数不就完了么?

楼主:
请教,用哪一个信号的SNR减去NF呢?
这里假设NF=0dB。

网友B:
混频器不懂,先mark

楼主:
这可以不必讨论混频器。只讨论一个数学问题,两个信号具有各自信噪比的信号相乘后,信噪比如何。就是这么个问题。

楼主:
还比如,两个噪声相乘后的功率该是几何?
一个单频正弦波与一噪声相乘后,SNR是几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