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2003用法

楼主(2010-05-18):
这个芯片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吧?如果加了上拉电阻,按照手册上写的,是OC门,OC门的结构在输出高的时候电流是从上拉电阻出来的,那2003在输出高的时候电流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片子本身还是从上拉电阻?

网友A:
就一组三极管堆,你说能怎么用?

网友B:
:victory:建议楼主仔细看看啥叫达林顿

网友C:
要得到高电平,只能从上拉电阻得到。

网友D:
相当于对地接了个开关

楼主:
饿查了下达林顿的结构,和OC差不多,那么输出高的时候电流时从上拉电阻流出了是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上拉电阻组织过大就会对后面电路有影响了啊?
要是上拉阻值小,那输出低的时候电流又从电源经过上拉直接到地了,这样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啊?
实在很菜。。。。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D:
只适合灌电流应用(大电流情况)
小电流就不用它了,直接用个三极管即可

网友E:
7楼正解;
举个实际的例子可能你就明白了:
Ox-- 继电器线圈--(12V电源),Ix=low时,Ox和地断开,没有电流通路,继电器释放;
                              Ix=high时,Ox和地导通,形成电流通路,继电器吸合;
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你是使用上例中的连接来驱动LED,肯定需要串接限流电阻, 但是这个电阻不会影响你灭灯时的电流(通路断了,相当于没电流了)。